SONY SVF142A25T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3-28):
SVF142A25T    DAOHK8MB6EO REV:E 机器不加电,据说在别处修过,但我打开一看,除了主板的开关接口处有一个开关电压相边的电容被人家取掉了之外,其它地方没见动过,估计是上一个搞维修的大概测量了一下就报价,客户嫌贵就没修了。测量开关电压没有,然后测量IO供电,发现IO的供电也没有,主板3V 5V供电有了,BIOS重刷不管用,好吧,只有看图纸慢慢查了,期间逛了一下论坛,发现有个人说取下PQ20修好了一台机,试过无效。好吧,按图查吧,IO供电是通过3V转换来的,这个转换的控制是PQ20 PQ56 PQ57三个管子来实现的,直接取下PQ57,让控制脚悬空,机器正常触发亮机,安装后测试没其它问题。说起来很短,实际上这台机器修了两三个钟头,现在三代左右的主板好多都用了另外一个转换电压来待机。之前有一台ACER的就是这样,希望同行们遇到类似的情况能带去启发,说不定这灵光一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