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神舟精盾K580S维修记

楼主(2017-03-28):
机型:神舟K580S
板号:DAOTWCMB8D0  REV D
故障现象:二修机。插入可调电源 0.067 A
维修过程:
         1.电流0.067a 很明显的小短路,可触碰整版无啥特别的温度。测3v 5v没有 测公共点为0v。
         2.修保护隔离电路  测PQ6 G级 有近17v,偏高 随改电路 ,如图:

             拆除打叉电阻和芯片 交换PR17和PR11, 第一步维修成功。
        3.测PQ19 公共点还为0v,G级电压为0. G由VH28 增压芯片PU5提供,测PU1充电芯片1脚VAC脚正常,打了几处阻值没有明显短路,拆掉PQ25,。PQ19G级电压            随即跳动。找到VH28出处由PU5提供,经过测量拆除PC84故障解决,公共点电压产生,待机电流顺利下降。PC84拆下量起来有200多的阻值。。也是醉                 了。。测芯片PU1 9脚PG输出正常。此 时PQ25未装上。后来等组装好突然想到忘记装了。。汗。。如图:

       4.按开关还是无反应。。继续测待机芯片 发现线性+3vPCU 和+5vPCU没有,打阻值也没短路,查条件应该是芯片坏了,原机RT8223P换了个RT8223M,
          成功产生线性和3vs5 v5s5。备注:RT8223P和RT8223M的entrip1和entrip2根据PDF有点不一样。
      5.按开关还是无大反应。。此时要测EC了,EC由上家换了,上家换了一个IT8158E CXA 的,测试感觉会是EC问题,因为EC复位偏低,供电正常,其他信号都不           正常,sus信号未输出不正常,图纸是IT8518/BX的,感觉不对, 还来论坛求过,看了几个实例发现应该是IT8518E HXA的,定了2个EC换上涛声依                         旧。突然想到还未测试acin信号,发现acin为 0v,EC正常才怪。测量发现PU1的9脚虽然有输出PG但是经过电阻就没有了,肯定是被后级拉低了,但是                   打阻值有500多。。经过一轮测试,把可能的都排除了,最后 隔开PU5增压芯片的PG输入脚 acin产生了。触发了 亮机进系统了。
       6.奇怪的是PU5刚开始测时PG输入是正常的,就么有测试EC的acin了。更奇怪的没有PG是照样正常升压。

           亮机图

--------------------------------------------------------
加点分呗  战友们

网友:
修了一天  都不加分 ...心里求安慰的2分都不给我

网友:
已加分 都求安慰了 不能不加啊

网友:
这是真本事

网友:
高手修机有看头。第一步拆和换电阻就看出了。

网友:
后面的说的有点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