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前置usb会烧主板南桥么?

楼主(2017-03-28):
现在主板usb应该都会有保险,今天一h61主板前置usb插槽旁6脚芯片烧毁,客户说用着好好地,插上一个u盘一下就断电了,然后主机就起不来了,很明显是前置usb插入设备短路造成的。
看主板上除了小六角还有旁边笑保险业烧断了,现在主板不通点,经检测USB数据线对地相同,插上atx电源南桥瞬间烧手。
我奇怪的是明明有保险,还是会烧到南桥?这是主板做工问题还是设计问题。从事这行业,第一次直接烧桥的以前应该也有但不至于这么直接吧?

网友:
前置接口线接反了会造成此种情况

网友:
可能线接错了。。。、、

网友:
保险也不是百分百的,意外还是存在的

网友:
厂家省钱,不装这个件导致  ESD

网友:
排除桥的供电以后  只能认为桥受到冲击了
h61的板价都压的太低了  也许配置的esd 反应速度不够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做工差,应该是一些二线品牌

网友:
如果机箱线接反了,会烧的

网友:
估计用户把前置的排线弄反了,或者U盘本身已坏,插入即短。

网友:
打一下 前面板的USB 的对地阻止

网友:
凡事都有可能,线接错,或者说改用的件省略省成本。

网友:
U盘坏导致烧主板的情况,是遇到过。

网友:
算是正常的,笔记本不是经常烧。

网友:
H61直接换块板吧
二手的很便宜的 啦

网友:
静电烧毁··

网友:
u盘有问题没有

网友:
电子产品很神奇的

网友:
一般这个电路都有防静电二极管,会把插U盘时的瞬间产生的静电对地放掉。

网友:
会导致的 不用奇怪

网友:
   这都可以?小白也算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