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V28不跑码

楼主(2017-03-28):
七彩虹C.H61U.V28不跑码 各供电正常,PCIEA13.A14时钟0.37V,先刷个BIOS跑码,但是不过内存跑55,查下内存供电条件118脚3.3V 238脚3.3V 236脚0V 原来板烧糊一点刮开一看断线了,接起来亮机。

网友:
又是SPD供电断线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SPD断线,导致

网友:
总线3.3V  烧坏   好像都是内存擦反 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到内存好修那么一点。如果是无复位不跑马难修电。感谢

网友:
怎么才能烧线,

网友:
这种基本就是捡钱了,不过能烧这个一般都是内存条插反上电导致。

网友:
内存条不会插反吧!!!?不是插不进去吗?

网友:
搞点好的板子嘛 总是病

网友:
高手,这你都能发现,心细呀,

网友:
SPD供电 直接去CPU供电上拉CPU电源好信号。所以不跑吗

网友:
这个还不一定是插反内存造成的,自己遇到过一个技嘉主板,自己插上内存,上电就看到某个地方冒烟,spd3.3烧断了,自己不可能插反内存的,这个就是爱烧,奇怪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