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NX-458 充不了电

楼主(2017-03-28):
SONY CNX-458 充不了电,客人拿来是充不了电,我拆开测了一下是隔离保护没打不开,找了一绵图纸看了一下是pq81第一个MOS管了没打开,量了一下控制脚是0V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DC_IN_G1怎样才能为高电平

网友A:
查充电芯片条件!BQ24725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充电芯片条件!BQ24725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给6脚分压得到 ...

分析有道理。。。。。。。。。。。。。。。。

网友:
这个是有pdf的哦,可以看一下充电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