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 进系统暗屏,

楼主(2017-03-29):
如题,开机正常 进系统暗屏,  这个应该不是屏的事吧,进PE也暗屏,  换过UV4 还是不行,显卡坏了,/
?

网友:
LID开关检查没

网友:
进PE也会暗多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电路就可以了

怎么改啊  刚刷了BIOS 不行

网友B:
看下开关上的休眠开关

网友:
屏过了吗?接口量了吗?什么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改电路吧,这种问题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改一下线路

网友:
休眠问题吧

网友:
说一下咋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开关上的休眠开关

开关上没有啊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开关上的休眠开关

裸板也是暗屏

网友:
找到为题了。键盘的事      搞了一天    还好没动桥。,

网友:
亮度调节OK不

网友:
键盘的什么事啊,是按键不能用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直接改屏得了

网友:
外接萤幕有显吗

网友:
应该改个3.3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