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开机后电路跑到0.9A之后掉电到0.028A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3-29):
苹果笔记本A1502上适配后,自动开机后电路跑到0.9A之后掉电到0.028A求维修思路
机子第二次按开关时又来上电到0.9A又掉电到0.028A,.有亲们修到过这故障木有有?? 附上不良机电流视频。

网友:
有电压不稳,保护掉了?

网友A:
你可调电源 调到19V 你调到16V 不行吧

网友:
感觉楼主话没说清楚,我看的有点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调电源 调到19V 你调到16V 不行吧

苹果笔记本19V?不知道别乱说

网友C:
这个苹果的是18.5V供的

网友:
这个电压影响不大,不是这个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19V?不知道别乱说

你没看下楼说18.5V 19V 不你能

网友:
楼主视频直接给个连接啊,还要下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苹果的是18.5V供的

你那电源跑到1A多就掉点了 估计是显卡吧

网友:
还有是缺电压 保护掉电 ,内存查一下 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调电源 调到19V 你调到16V 不行吧

你怎么不说调30V试试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不说调30V试试呢  呵呵

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