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代桥代换成功

楼主(2017-03-29):
来一台8570P待机高,最后查到怀疑是桥(过程省略)桥是SLJ8A的,由于手上没有,找到一个SLJ8E的,但是不知道行不行,试试吧,开始(过程省略),最后抱着试试的心态,插电,。。。。。电流一路小跑上去了,,键盘灯亮了,就看亮不亮机了,外接,成功亮机,内接在试一下,亮机,OK,可以代换,就进系统放桌面测试,测了一下午,还没有出问题,那应该可以了,最后证实    8570P桥SLJ8A可以用SLJ8E代换

网友:
slj8e  slj8c slj8a  都可以代换

网友:
SLJ8f  也可以代换的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A:
能代换,但缺少对应功能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代换,但缺少对应功能

少什么功能了

网友:
已经很多人证实了,你不确定,可以迅维查一查再换

网友:
之前有的

网友:
这个好像早知道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代换的就是相比少些 远程什么的企业功能

网友:
一般可以代换

网友:
只是会少一些不常用的小功能罢了

网友:
代换前可以先查查啊

网友:
以前都是唯一的换,今天学习了

网友:
没代换过

网友:
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图纸发出来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图纸发出来啊  !

没有图纸,找不到,淘宝都没找到

网友:
嗯,验证过可以互换

网友:
8570P这机子有点印象,好像是HP国外的商务机,这个桥有个什么远程加锁的防盗功能,当年卖得还蛮贵的,现在搞二手的就喜欢弄这个机器,主要是主板便宜,才一百多,在弄个转接座弄起来的那种CPU,放在网上卖还蛮赚钱的,换成普通的桥可以用,但那个防盗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QM相对HM偏商用,都是些企业用得上功能,另外76相对77也更加高级,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好比赛扬和I3,他两也能代换,附上英特尔官网两芯片对比http://ark.intel.com/zh-cn/compare/64345,64333

网友:
SLJ8A这芯片没遇到过 换的都是SLJ8C SLJ8E

网友:
我就带换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C:
这个桥坏的挺多的,0.4的也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坏的挺多的,0.4的也好搞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我换的三代好像都是J8A

网友:
早就知道了 还以为什么重大发现呢

网友:
很早就换过了,只有SJTNV不能用

网友:
本身就可以代换的   主要是看什么机器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

网友:
很多相互间是可以代用的

网友:
这个很多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