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7-03-29):
接了个二修的机器,,拿来时电 流到1.05不动了,拆开BIOS动过,ec有两边焊过, ,我耍了ge bios能良机了,但是一显示就马上掉电了,然后反反复复的,我侧3,5V 电感的阻值不一样,.3V的才90多,5v的有200多.,,是不这块的 问题俄?机器是N43SL  ,请教下

网友:
换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欢乐几个了..

网友A:
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 你把内存拿掉开机还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版本不对 你把内存拿掉开机还掉吗

版本 ok的,,拿掉还是一样的,它掉电后还会重启的 ,i

网友B:
这样的BIOS,EC, 还有就是温控电路,以及其他保护电路引起的。你重点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BIOS,EC, 还有就是温控电路,以及其他保护电路引起的。你重点查下

张总 怎么也有时间逛论坛啊

网友:
不用内存,掉电么,

网友:
会不会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什么CPU呀,换个U试下,散热有问题吗?

网友C:
有组供电电路短路了吧

网友:
哥们 二修机

网友:
下个图纸好好按时序玩吧   价格报高点

网友D:
首先别人动过EC .要考虑EC的好坏。
这个问题可以先看看开关键的电压。还有LID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还应是BIOS,或上家做手脚了。

网友:
看看摄像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组供电电路短路了吧

量个大电感阻值正常的,3.5v阻值应该差不多才对额?

网友:
嗯,确实是,不然我怎么刷个bios就亮了,没那么简单。同行拿来的机器,高不到那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别人动过EC .要考虑EC的好坏。
这个问题可以先看看开关键的电压。还有LID

嗯。,都弄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被同行动过手脚的吧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仔细看看会不会少东西

网友:
摄像头?也会?我是裸板测的

网友:
搞同行真是感觉没意思  量大的话可以搞 量小的话还不如花点精力拓展别的业务 我这老板接了几家同行感觉没啥意思

网友:
BIOS不对,有的掉几次就正常了

网友E:
一开机就掉电,应该看下开关电压正常不,看看PWR_SW#是不是连了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机就掉电,应该看下开关电压正常不,看看PWR_SW#是不是连了个排阻

嗯,回头看看。

网友:
3V组织是低了    可以用3V烧下机试试     估计是桥的某个模块不良了

网友:
老板说不弄了,扔一边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