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HD29C41电视机冷开机图像故障

楼主(2017-03-29):
一台tcl HD29C41电视机,冷机开机,有时满屏横的绿色有粗有细的横线,又时开机又是竖的,有时又是红绿都有的横竖交叉的网格线,能看见图像,伴音正常,重开两次或三次机能正常。正常时关机马上开机故障不出现,关机5分钟以上再开,故障就会出现。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逻辑板那边的问题,图像处理器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逻辑板那边的问题,图像处理器出问题

看型号楼主的电视是CRT的,不是夜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