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开机黑屏倒计时问题

楼主(2017-03-29):
如题,开机通电,提示十秒关机;
但键盘正常,外接也是正常。如图

现在正在处理中。哪位大侠修到过?比如说BIOS,CPU的应该不在此行列中了

网友A: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没见过,试试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BIOS电池电压是否正常

测试电池电压3.1V正常值。换了一颗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见过,试试BIOS

现在是外接都正常能显示。就是内屏开机提示十秒黑屏但外屏仍然正常显示中。这个应该也是不关BIOS的事情。

网友:
提示10秒关机是因为主板没有信号到显示屏,用橡皮擦擦下屏线看看

网友C:
我以前碰到一台刷BIOS也没用,AMD的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碰到一台刷BIOS也没用,AMD的芯片组。

是的。CPU是AMD A8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碰到一台刷BIOS也没用,AMD的芯片组。

后来你的是如何处理的呢?修好了吗?

网友C:
没修好,换了一个拆机的北桥一样不好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换了一个拆机的北桥一样不好就不修了。

谢谢你的参与回复。这个主板看来问题还是蛮多的。

网友:
外接正常的话,考虑一下显卡相关的元件。

网友:
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BIOS  电路  等等 逐一排查

网友:
技术相当好

土豪菜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内接不行,查内接显示的条件啊,条件不具备就往上查去,老老实实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压少了

网友:
这个没见过,新问题来的!

网友:
换南桥也不可以吗?我见过华硕台式机板子倒数15秒关机是因为南桥USB模块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见过,试试BIOS

那你这就是关屏了啊,不是关机。是进系统后才这样吗?还是不进系统也有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相当于是显示器接上电源没有信号,然后多少秒就进入省电模式,你的主攻方向是主板。

网友:
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E:
主板没工作所以才这样。跑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这就是关屏了啊,不是关机。是进系统后才这样吗?还是不进系统也有这个现象?

开机就提示十秒关内接屏。处接屏一开机就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没工作所以才这样。跑码没有

你没有仔细看图。都正常开机了,外接都能正常显示。只是内接屏10秒自动计时黑屏

网友:
关于倒计时的问题是这个样的 连接屏线是有个类似台式机显示器的转换芯片在他没有接收到显卡发来的信号,在一定时间内会进入休眠模式。这个与主板的上电时序不掺乎,就是一个单独的显示器部分 你刷个u24的程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