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被车充充漏电、触摸不灵维修

楼主(2017-03-29):
一客户拿来一台苹果5S手机,说是汽车车充烧掉把手机给充坏了,电池很快没电,触摸也经常失灵。拿到机子大概测了下机子有100多毫安漏电,打开飞行模式

灭屏后电流停在164mA不归0

换了块好屏触摸也是经常失灵,有时压一压触摸排线接口又好了但是重启一下又会失灵,跟客户说了下是主板问题报了价格叫留下维修。
漏电问题简单换U2后搞定,用调压电源测试灭屏后电流终于会归0

接下来开始修触摸不灵,既然手压座子有时能好,心想肯定是哪里接触不好虚焊了,先打座子阻值发现阻值没问题,会不会黑触摸虚焊?于是补焊黑触摸还是不行,拆下来重做后也是不行,会不会黑触摸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个黑触摸装上还是偶尔有触摸重启下又不行。量触摸各路供电都正常,白触摸1.8V供电输出也正常(资料上说有1.8V供电输出说明白触摸是好的,我就是被这句话给折腾死了后来证明这句话也不正确)

既然白触摸正常那就拆下重做顺便量下白触摸U12CPU连线是否接触不良,拆下打焊点阻值都正常把白触摸装回还是不行。再看看资料还有个U5提供屏同步信号的芯片没换,

果断换掉装上开机还是没触摸,到此维修进入僵局!!!该换的都换了没头续了,没招了再换个黑触摸看看会不会拆机的是坏的,从料板上再拆了个黑触摸装上还是没触摸,再拆一个试试吧,装上还是不行。这下是彻底没招了,快疯了不修了晚上12点多了明天再说吧。回来想想该换的都换了,供电、阻值这些都没问题只能是拆机芯片的问题了,换了这多芯片难道没一个好的?我运气不会那么背吧!第二天决定把好板上的芯片拆过来,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判死刑退还客户了。第二天来先换主控白触摸换后居然好了,这时才恍然大悟白触摸自己只重做过没换过,因为有1.8V供电输出所以一直认为白触摸是好的,被自己的经验给害死了!

网友:
白触摸出1.8V不能确定就一定没问题,只是先不考虑白,先干黑触摸,黑触摸干了不行肯定得干了白触摸在说了。

网友:
楼主啊   谁能没有干过这种蠢事啊  都是感觉的事    就被坑

网友:
哈哈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图纸不错哦 有说明的

网友:
维修就是不能凭感觉,经验能成长人也能害死人。

网友:
触摸不灵肯定换双触摸ic后在考虑其他的  快呀

网友A:
楼主能私信告知下U2更换细节吗  温度  风量  怎么下手

网友B:
料板上如果是坏的 修的累死也搞不定

网友:
有1.8并不能判定白触摸完全正常,就好比你叫一个人他能答应但并不代表他没生病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大胆的去假设。

网友:
这两个芯片爱同时坏。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优秀妞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近期一直疯狂灌水,且警告不改,禁言一个月以示警告,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料板上如果是坏的 修的累死也搞不定

亮机使用正常的ID板上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机使用正常的ID板上搞。

嗯,确实,用id板修机器

网友:
正在学习维修手机。

网友:
好像和5C上的触摸通用吧,但是这两个触摸太易坏了,特别是黑的,拆下再上上去也可能挂了,测试外围供电又正常的。

网友:
芯片这种事情不要太过于相信,坑爹!

网友:
有的时候光靠测电压来判断是不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私信告知下U2更换细节吗  温度  风量  怎么下手

用的风枪不同参数就不同,夏天跟冬天的参数也不同,温度、风量这个东西不是固定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尝试

网友E:
学习经验了。有1.8v供电输出默认白触摸是好的。没想到竟然不一定。没事还是换为准!!!对我是个惊醒。另外漏电,你怎么判断是u1700的漏电的。

网友:
好东西真多,贵在分享

网友:
5s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有好的芯片就能省很多麻烦了

网友:
经验有时候也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经验了。有1.8v供电输出默认白触摸是好的。没想到竟然不一定。没事还是换为准!!!对我是个惊醒。另外 ...

USB芯片漏电是通病

网友:
维修这行什么故障都有,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没有绝对的

网友(2017-05-07):
只能说分析能力太强大的。我也要去学学。

网友:
这个1。8V出为什么说明白触摸是好的。我看有很多人这么说。

网友:
还好楼主最后换了思路,

网友:
楼主 你的点位图 是从哪里下载的啊  有地址吗    你什么时候学的修手机啊  我也想转行修手机  电脑利润太低了

网友:
   看来有时候郁闷的时候不能一味的相信自己的经验,换个角度思考也许没那么纠结,最后说一下我要去百度一下黑触摸和白触摸是嘛意思

网友:
楼主大神 小白膜拜  教教我

网友:
厉害!u2 这东西 奇怪问题好多!

网友:
也算常理,电压正常了即考虑下一环节,都不是神仙。

网友:
苹果手机触摸坐在主板上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