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SMP418对讲机喇叭声音小通病

楼主(2017-03-29):
同行拿来两个摩托罗拉SMP418对讲机,故障相同,都是喇叭声音小的可怜,夸张点也就小米手机听筒那么大声。呵呵。

拆机,发现用的是TDA2822的功放芯片。喇叭是按桥式放大(BTL)的电路进行设计的,如示意图。但与图中不同,实物在喇叭上串联了一个16V220uF的电容。
我先换了个试机喇叭,故障依旧。于是就去量电容的容量,只有48uF了,电容已坏。换了个16V470uF的电容(空间也够),立马就修好了。因为两个一样的问题,所以怀疑这是个通病,这一批电容的质量不行;一般情况下这个电容不爱坏。功放芯片在电路板背面,躺在电路板上的是坏的电容。以220uF的容量来说,个头也太小了点。这个个头平常也就100uF以下。

网友:
把程序也传上来,这个程序不对会导致对讲机非常多、又奇奇怪怪的毛病。

摩托罗拉SMP418 24C08_完全正常程序.zip (407 Bytes, 下载次数: 13)

网友A(2017-04-29):
我这有些SMP418 大多都是信号不好  好修不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些SMP418 大多都是信号不好  好修不

没修过对讲机信号不好的故障,我也就修些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