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怎么代换??

楼主(2017-03-29):
残渣找到了,但是无标注, 位于5C2处

电源开始是无PG信号,打开后发现大电容挂了一个,2个全换,能开机但是问题就是一通电电源就有啸叫,后来有拆开,发现这个元器件炸了!!这没标注怎么换?同样大小个头的有好多种电容......金河田电源,没找到电路图

网友A:
先找一下图纸,看一下

网友:
这是陶瓷电容吧

网友B:
这种电路板单面的,很容易知道它所处电路中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找一下图纸,看一下

电源一般很少有图纸啊

网友:
看着像是 瓷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板单面的,很容易知道它所处电路中的位置。

关键 容量 不好确定啊

网友:
得跑下线 确定这个电容的位置
参照长城的300 P4 图纸 确定下

网友D:
参考其他电源就知多少

网友E:
管他的,先换了个103再说换了个103暂时没发现异常,也不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一般很少有图纸啊

电源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B:
103大了,这种电容一般是2KV470P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其他电源就知多少

得一样的结构的电源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他的,先换了个103再说换了个103暂时没发现异常,也不叫了

好像 一般都是10几的 103 104的 多点 瓷片
还是得区分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什么型号的呀

有电源图纸可以分享下啊
图纸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3大了,这种电容一般是2KV470P以下

看出来 在什么位置的电容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管他的,先换了个103再说换了个103暂时没发现异常,也不叫了

看看它旁边的哪个个头差不多的是多大的?换个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看看它旁边的哪个个头差不多的是多大的?换个一样的。

旁边那个明显个头都不一样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 在什么位置的电容了吗

连接的13009旁边的最左边的中间脚,不装电容,电容2端交流20多V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连接的13009旁边的最左边的中间脚,不装电容,电容2端交流20多V交流电!

怎么找不到这个电容的位置呢

这个这么看着像 辅助部分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它旁边的哪个个头差不多的是多大的?换个一样的。

感觉 找到相同的电源 对比 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边那个明显个头都不一样大的!

上个电源的型号图
PCB 正面 反面图
按看看 还有相同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找不到这个电容的位置呢

位置错了吧,这个电容是开机变压器那里,不是13009旁边的,HS1上不是3个管子么,2个13009,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我没看这个型号),就在那个不一样的旁边

网友G:
那要看这个电容的作用,才可估计它的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位置错了吧,这个电容是开机变压器那里,不是13009旁边的,HS1上不是3个管子么,2个13009,还有一个不一 ...

哦 看来就是辅助开关管 旁边的 瓷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要看这个电容的作用,才可估计它的耐压

感觉也是的 确定电容的作用 才好判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也是的 确定电容的作用 才好判断

测得电容两脚交流24V,看图纸上应该是个100V的电容,先上个103用着,反正是废品,看看会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得电容两脚交流24V,看图纸上应该是个100V的电容,先上个103用着,反正是废品,看看会不会炸

是什么图纸呢 写的100v
分享下

网友H:
个人感觉修电源和电源板,有时候不需要电路图,只要在相同位置拆件一般都通用

网友I:
电源很少修  不过还是过来学习下

网友J:
2KV  471-102  应该是尖峰吸收电容

网友K:
引用 网友E:
管他的,先换了个103再说换了个103暂时没发现异常,也不叫了

楼主电容的电压多少?..........

网友L:
通电量一下那儿电压多少,换大一倍多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修电源和电源板,有时候不需要电路图,只要在相同位置拆件一般都通用

感觉 电源很多有电路图
电源很多 没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很少修  不过还是过来学习下

是因为 电源太便宜了吗 都是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2KV  471-102  应该是尖峰吸收电容

楼主没有 标示电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电容的电压多少?..........

好像说测的两端电压是24v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关键 容量 不好确定啊

容量可大不可小,找个超大容量的替换上去就行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通电量一下那儿电压多少,换大一倍多的就可以

如果电容两端是高频的或是非正弦电压是不容易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容量可大不可小,找个超大容量的替换上去就行啦

还得看电容的位置 容量好像不能随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电容两端是高频的或是非正弦电压是不容易测得.............

必须得用示波器去抓吗

网友N:
你看电容和什么元件相连来画个图来看看。好确定电容的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看电容和什么元件相连来画个图来看看。好确定电容的耐压。

网友E:
43搂补图,现在用的103暂时用着

网友O:
防自激的去耦电容,找个瓷片电容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O:
防自激的去耦电容,找个瓷片电容就行。

有没有 容量要求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搂补图,现在用的103暂时用着

现在用103 拷机测试 有问题吗

网友:
找个图看看 胆子大点的找个差不多功能的料板试试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 容量要求的限制

只要不产生自激振荡就行,无特别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要不产生自激振荡就行,无特别要求。

拿这样看来 楼主用的103应该没问题

网友:
按楼主在43#图示看,应是尖峰脉冲吸收网络中的电容。

网友:
是尖峰脉冲吸收回路高压电容。用103  3KV的代换。

网友:
  瓷片电容 上一个1KV 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