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之“对战”----联想B570 板号LZ57 10292维修

楼主(2017-03-29):
上次的LA-2592已经维修完成了,统计过后死了一半多。同学们下手真的狠啊。
新的一轮故障板又出炉了,看着全新的主板被动手脚,搞残真心疼啊,但是为了学习,只有请它安息了,板号LZ57 102902)。
拿到手先看外观,无明显掉电或破损,然后打各大电感和公共点对地阻值,无短路,可以安心上电了。
上电后电流一点都没跳变,不用说,肯定是无待机,公共点有没有都是问题,一个个来吧。
找到待机芯片,PU4103型号TPS51123,开始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测一下上管D极,所有PWM电路的上管G必定是公共点电压,所以公共点就不用找其他地方量了,直接待机上管D测就可以了,19V正常。电流0的话待机芯片应该是没开始工作,不然多少会有点电流,所以找芯片的开启条件,这个芯片有两个开启,EN0ENC,一个是线性开启,一个是PWM开启,直接找EN0脚,通过一个电阻到地,没电压进来,而且这电阻还是没装的,所以应该是悬空状态的,看下焊盘PR4109果然被安上了电阻。(至于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查出来。咳咳,因为我也是这么干的)
拆除电阻,上电,电流有升到0.04A,看着像出3/5V了,测量一下3/5V电感,结果没电!怪了,看来动的不止一个地方动手了,继续,先测一下线性3/5V和基准电压,显示正常,芯片应该正常工作了,然后应该是开启PWM了,查下ENC。这信号是S5_ENABLE转换过来的,测下R3603的两端都无电压,那就说明不是电阻问题
追查S5_ENABLE,一端连到EC,一端链接到RN2705一个10K的排阻,由3D3V_AUX_KBC上拉,ECRST#也是由这个电阻上拉,而3D3V_AUX_KBC应该是EC的待机电压,先测下这个电压把,找主板上的RN2705
找了一圈没看到,奇怪,仔细又找了又一遍,终于让我看到了,可惜只剩下焊盘了,排阻被摘掉了。找同学问了下,有没有保留下来,还好没丢,免除了我找料板的时间,装上后,再次测试,电流上去了一点点。
测量3/5V电感还是无电压,再次测量ENC,已经有电压,开启正常了,再次抓波,3V后端有瞬间波形,峰值正常。
5V后端也有瞬间波形,但只达到2V就掉电了,明显欠压保护,查5VPWM电路。
对着电路图看了一圈,基准正常,线性正常,开启正常,19V公共点也正常,剩下可以怀疑的不多了,3V输出应该正常了,芯片坏的可能性不高,那就看自举升压吧,结果发现PR4106这个OΩ电阻没了,这个料板上很多,随便找了个补上,上电直接电流跑到0.11A
这电流看着有点高,测了一下3/5V已经正常出来了,
顺手测了下各大电感,发现VCCSA0.85V,内存供电1.5VVCCPLL 1.8V,总线供电1.05V都出来了,CPU供电没电压(没上CPU,所以没电压正常,按时序应该要CPU发出SVID信号给CPU供电芯片后,CPU供电芯片开启CPU核心电压),
但是奇怪,还没触发呢,怎么就上电了,测了下开关脚和PWRBTN#,都正常,想半天理不清。
只好去请教阿林老师,老师让我强制关机试下,能关机就没关系。
测试过后能强制关机,那就不管了,接下来就按时序一步步来,结果没几下就卡壳了,为什么呢,因为蛋疼的很多元件找不到主板上位置,怎么办。比如PWROKDPWROK就找不到测量脚,不过还好咱有神器-示波器,直接抓25M晶振看起不起震。震了就正常了。测试结果OK
后面的几步也是直接跳过,直接查了下PROCPWRGD非核心电压好信号,
这个正常,前面几个都没问题了,接下来就是要上CPU了。装上CPU,内存,上电,电流哗哗的跑到了0.85A,找了台显示器外接,画面也有了,到此,维修完成!附上亮机图
总结:做故障的同学围绕待机供电做了手脚,其他没动,难度不高,对实地的学员来说很轻松就能搞定。不过也有下手比较狠的,在修主板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好几缕青烟了。让我们默哀一下,阿门,一路走好,愿天堂没熊学员。

补充内容 (2017-3-31 22:06):
不好意思啊,有地方写错了,是上管D极都是公共点,写错写成G了,谢谢 zhx9544 的纠错!!

网友:
蛋疼,好像发重复了,开始传的时候卡了一下,我复制下文章,再次发了一次,结果又两个贴了,,,管理看到的话帮我把另一个删一下

网友:
A同学做故障,B同学修
哈哈哈这样的对战方式很爽!!!

网友:
pwm电路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
楼主在实地学习么,还有阿林老师在旁指导真是好啊!

网友B:
大神 请受徒弟一拜

网友:
这种板子都不带那个触摸板按键吧 我手里有几块这种板子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请受徒弟一拜

网友C:
又一高手诞生,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小子 你可以出师了

网友:
实地又出来一修机高手。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写帖子确实麻烦,只有1分了,想了想全部家当就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实地学习么,还有阿林老师在旁指导真是好啊!

恩,还有两个星期就毕业了,时间过的好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请受徒弟一拜

不敢当,迅维的老师才是真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一高手诞生,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谢谢。分数总是不够用

网友:
看着头疼,修应该比较有兴趣,。一定得加分

网友:
迅维就是好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真正自己维修的时候能一直保持这样清晰思路,成为高手只在朝夕之间!

网友:
大神技术好,思路清晰

网友:
迅维实地这个方法真爽!!!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D:
测一下上管D极,所有PWM电路的上管G必定是公共点电压,        这里有写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上管D极,所有PWM电路的上管G必定是公共点电压,        这里有写错吧。。。

你好细心~~点赞~目测应该是手误  楼主本人是大神级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上管D极,所有PWM电路的上管G必定是公共点电压,        这里有写错吧。。。

手误,是上管D,谢谢指正啊,写的时候没留意

网友:
迅维的老师才是真大神

网友:
学习了 信号级别

网友:
实地出来的的都是大神 啊

网友:
学的不错,出来就可以修机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好家伙,那么多设备都用上了

网友:
楼主,论坛有你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