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未来人娄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7-03-29):
             未来人娄T7板号6-71-p6500-d03显卡GTX970M
,二修机,上次来是不显示店里其它同事给刷了个BIOS就显示了,客户用了几天说是键盘背光灯不亮,打游戏有时刚点开始游戏就三闪灯风扇狂转,并且连续报警然后机器自动关机,有时打游戏1个小时温度能上到100多度但是也不自动关机,有时刚开机就连续报警自动关机再开也能开,同事做过N次散热也不行,机器转到我手上,经测试确实是这样,键盘背光灯不亮是上次拆装时把背光灯的排线拉断了,这个好办刮开直接飞两根线,背光灯OK了,风扇狂转报警这个我首先想到的是BIOS和温控,先刷了N套BIOS还是不行,看了下图纸这个机器没有单独的温控芯片,应该是集成在EC里面,这个EC是有程序的,先不管EC查了下主板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没办法让老板娘订剪板EC,发过来看了下就是普通的EC,卖家说是可以用的,后换上直接不触发,又换上我的EC可以正常进系统问题还是以前的问题但是触控板和键盘不能用还有用电池不能开机,这下搞大了,人家本来可以正常用的,只好再订个EC,X宝搜了下没找到这个剪板EC,翻了下论坛没有一样的机子但是搜板号看有朋友说神舟的机子也是这个板号,淘宝直接问神舟卖剪板EC的确认板号一样订了个回来,订货时没事又查了查还是怀疑温控有问题,最后发现 Q38是坏的,前面也测过但是只是测了下两边都有电压就以为是正常的,这次测了下阻值3脚和4脚阻值是正常的,但是1脚和6脚正反都是无穷大,换了这个双MOS管, 再进系统测试发现温度正常了,也不报警掉电了。看来以前的EC是误杀了,次日EC到了后比对了下原板EC周边是一样的,但是量了下这个EC是短路的,告知卖家同意半价再发一个过来这个换上去后键盘和触控还有电池问题都正常了,以为这样就好了进系统开剑灵测了十分钟发现非常卡,切出来鲁大师显示显卡温度121度,立马断电发现显卡风扇就开机的时候转一下然后不管温度多高也不转,懒得搞这个问题直接显卡风扇改长转再开机测试一切都OK,剑灵测机三天没问题交机收钱

才开始不开机单刷这个BIOS亮机

网友A:
转速高了声音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了声音不大吗

双风扇单改一个长转声音还可以

网友B:
还没过保把 开干 6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过保把 开干 6代

不太清楚,是挺新的。

网友:
这机子收的钱多

网友C:
好牛逼的机器修好能收不少钱

网友:
这机子最少500起步

网友D:
高端机,资料也少,收费肯定也不低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高端机,资料也少,收费肯定也不低吧

收费还可以,这机子修得都有十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牛逼的机器修好能收不少钱

收费还可以,花得时间长。

网友F:
你这确实够曲折的 改常转风扇声音很大 能接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确实够曲折的 改常转风扇声音很大 能接受吗

双风扇只改一个常转客户可以接受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双风扇只改一个常转客户可以接受的

我修过几台神舟战神 地球人的机器 没你这高端 都是单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几台神舟战神 地球人的机器 没你这高端 都是单风扇

现在稍微高端的机器都是三个风扇了,CPU一个风扇,显卡两个风扇,特别是蓝天代工的一般都是三个风扇了

网友:
其实还好,接到机器心中有数

网友:
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费还可以,这机子修得都有十天

确实不容易啊

网友(2022-06-08):
外星人的机器?得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