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K43KT (LA-7551P)待机高

楼主(2017-03-29):
华硕K43KT (LA-7551P)待机高,不触发。看图:

首先检查待机电源电路,断电测各个电源阻值:
待机电源芯片

经检测发现敌情:+5V  VL(VREG5)线性输出端阻值明显偏低
只有这几处:VL负载短路、VL外面那个电容漏电、板层漏电短路、待机IC本体损坏。
本着先易后难、易损件的原则,先拆掉IC:

再测+5V  VL(VREG5)线性输出端不短路了,找个EM=(RT8205)换上:OK

待机电流正常了:

触发亮机图:BIOS论坛多的是就不上传了

网友:
待机高 我一般先到处摸哪个元件发烫。哈

网友:
路过学习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芯片内部短路导致待机偏高啊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不换直接重植,不行的吗?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应该能用18摸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修机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不换直接重植,不行的吗?

这个不行,因为本体也是坏的,如果拆下来还是短路,那说明芯片本身没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修一个8223M   VL短路的。一般线性3V都是EC坏

网友:
线性短路烧鸡有点难烧出来

网友:
线性短路一般就那几个问题

网友:
这款芯片坏的蛮多的,都是发烫 、、、、个人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