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2.2跑E5不过

楼主(2017-03-29):
  • 两块一样的板子 都是这种问题 跑到E5显卡不亮 我把键盘也插着 键盘都已经亮了,说明板子 其实已经正常运行,但就是不显示  (电压都正常) 这种问题怎么整 BIOS也搞过  求各路大神回帖

网友:
上个带核显的APU,看看能不能核显输出,另外你得保证APU的显卡控制器完好。

网友A:
你上个不带集显的CPU 打死也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不带集显的CPU 打死也不亮

我插的显卡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独显槽子都正常吧

网友B:
要加显卡才能显的。。

网友: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看槽 刷BIOS 显卡的地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加显卡才能显的。。

肯定插显卡了

网友C:
今天遇到个一样的   放电   好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遇到个一样的   放电   好了   哈哈

网友:
多换几种显卡 试试 刷BIOS

网友:
显卡插槽正常吗?数据线有无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