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3-29):
如题   GA-B75M-D3V   1.1不出集显供电,反复重启,CPU电源芯片换过  bios在论坛下载了刷过  官网的bios只有个1.2的 下载了也不行,现在没思路,不知道查哪些位置,望大神些指点指点,急!!!!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板是CPU的PG出问题了,我修过的

网友B:
板子是否过了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否过了内存?

没有   00 不动  隔3秒掉,,重启,这样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CPU的PG出问题了,我修过的

是procwrgd/drampwrok  这两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是CPU的PG出问题了,我修过的

真是这两个信号的话,还真没法测 ,收上没有假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00 不动  隔3秒掉,,重启,这样反复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过了内存之后才出,你先把板子修跑码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00 不动  隔3秒掉,,重启,这样反复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过了内存之后才出,你先把板子修跑码了再说。

FYY

网友D:
这种一般就是刷刷bios就好,你看台湾的官网有没有bios

网友:
内容充实主题明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般就是刷刷bios就好,你看台湾的官网有没有bios

bios 刷过   有几块板子   有的能点亮,把BIOS调换过去也美好,论坛下了几个 ,还是一样,CPu又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过了内存之后才出,你先把板子修跑码了再说。

量那几个pg,还有 就是刷BIOS吗     ,台式机确实修的少  ,最近还在看徐老师的讲课

网友:
南桥也会导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那几个pg,还有 就是刷BIOS吗     ,台式机确实修的少  ,最近还在看徐老师的讲课

板子目前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不出来就按照时序来罗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有无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刷过   有几块板子   有的能点亮,把BIOS调换过去也美好,论坛下了几个 ,还是一样,CPu又挂了

cpu挂了?那个cpu供电是不是高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过了内存之后才出,你先把板子修跑码了再说。

手里有个华硕的也是1155的没有集显供电,等有CPU了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个华硕的也是1155的没有集显供电,等有CPU了试试的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跑过内存之后才会出现。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5板子,核显供电得跑过内存之后才会出现。

如果是不装CPU,光装内存条会不会出来集显供电的,我的板子型号是P8H61-M LX3 REV:1.00 现在手里没有1155针的试机CPU,所以放到一边了。是不是必须得装CPU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