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7-03-29):
820-2915-B,这个机子我想问一下兄弟们,这个机子没有电池能触发吗?我记得有的苹果没有电池是不触发的,现在 这个机子进水了,进水的地方我都解决了还是不触发,不知道电池有问题吗

已经搞定,这个机子不上电池不是触发的,电池坏了也不行,PM——BATLOW这个信号如果有问题PM——SUS——ON是不出来的

网友:
不上电池应该是可以触发的  ipad就不行

网友:
电池电量低 导致不触发

网友:
这还奇怪,什么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机子不上电池不是触发的

网友:
没有电池不能触发,但是PM——BATLOW信号可以用镊子短接一下,也可以触发的

网友:
楼主修了多少苹果了。

网友:
不装电池不触发  这款机器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以后修到了可以参考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苹果嘛,就要和别人不一样。

网友:
没电池插电源自动触发的

网友:
这款电脑好像需要检测电池电量,才能开机。。。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不是pro也得装上电池才触发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电池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