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 定屏 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7-03-29):
iphone6s 进水机器 拿过来时候是短路 清洗后发现9脚指纹芯片烧了 更换后可以开机 系统到输入密码界面 输入密码 机器卡住 动不了 然后重启 插卡有信号 就是输入密码就卡住

网友A:
指纹芯片刷机先吧,

网友:
指纹直接换没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纹芯片刷机先吧,

不能刷机资料重要

网友:
新的芯片 不装指纹芯片也一样

网友:
这下可犯难了。

网友:
指纹是和U 绑定的 ,更换芯片是不可以的,配对不成功。

网友:
要刷机,跳过指纹才行。

网友B:
你也没有不接指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有不接指纹试试。

都有试过了 不接指纹键也一样 那现在只能刷机吗

网友:
你到这里定住能输入密码不,你换9脚的指纹供电芯片,不换指纹键应该不用刷机。

网友:
先刷机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是不是死机了?指纹出问题应该可以触摸输密码吧,

网友:
可以输入密码 输入后就定住 过一分钟就重启

网友:
旧芯片已经 烧掉了

网友:
有在做扩展内存吗

网友:
进水机  不装指纹也能进系统的   说明你机器没有修好  你把开机电流穿上来   机器输入密码进系统  下一步是啥  当然会响一下 问题很可能出现在音频  或铃声放大管上  两都拆了  试机

网友:
音频  铃声放大  拆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试过了 不接指纹键也一样 那现在只能刷机吗

指纹的供电和信号都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你没有看帖子吗。简直胡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有加分吗,在刷评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应该是指纹供电IC问题引起的吧,还是刷机看看先吧

网友:
换个电池,看看,我遇到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用电流表,输入真确的密码进不去,用电池有时也进不去,后面换个电池可以进去了,还有一点,你测试下,电池中间那个信号,检测信号是否出问题了,,既然是进水的,那么,你可以把那个9脚的指纹管理IC拆掉,测下他的,I2C总线信号,是否正常,正常情况下,电压应是是1.8v,如果偏低,有可能是上啦电阻出现问题,导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笔记本,如果插上一个有问题的U盘导致系统卡,或者是FCI总线网卡声卡这些方面的,故障引起类似的情况,如果能进系统,那么,要测试下,各项功能,那项功能不正常,检测哪项,一点建议,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