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亮机

楼主(2017-03-29):
接到一台客户机,无显示,看直流稳压器,电流一路上到1.几A,按理这时已经开机了,可是屏幕就是不亮,查各路的电压都正常,果断先回焊显卡后,亮机!
这种电流电压正常情况下,无显示,多数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A:
这案列写的  最基本的机器型号都没有

网友:
这帖子写的真有内涵

网友:
太水了吧,赚分用的

网友:
无机型,无型号 实用所有的情况吗?

网友:
这写的什么东西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这是水贴么?简单粗暴。。什么显卡

网友:
是个搞电脑的出现这样的电流都想去干显卡

网友:
这种问题加焊好的成功率比较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案列写的  最基本的机器型号都没有

人家是小小白嘛。历练了就老油条了。

网友:
估计是amd的机器吧

网友:
内涵帖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