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技嘉Z77-D3H主板断电

楼主(2017-03-29):
主板供电正常,12V对地也正常,内存电压正常,上电跑15马上断电再按开机没有反应,短接强行绿黑线正常使用,请问大神这怎么解决!!!!!!!!!!!!!
在线等,非常急
主板

网友A:
IO检测脚
jinhui3310
是EC的问题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检测脚
是EC的问题么?

网友:
找个图按时序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