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畅享5TIT-CL00无背光

楼主(2017-03-29):
哪位大神知道华为畅享5TIT-CL00无背光  怎么修       有维修图纸最好

网友A:
手机还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还是什么东西

嗯嗯 华为畅享5

网友A:
手机这东西修不好就废了  还是少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这东西修不好就废了  还是少修点

客户的手机 没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手机 没办法

无背光会不会是屏坏了 是屏供电不足? 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背光会不会是屏坏了 是屏供电不足? 换屏试试

换屏没用的 试过了

网友:
换灯控和升压线圈试试

网友:
屏供电升压这部分看过没?

网友:
没有图纸切实不好修。

网友C:
你要知道是哪个芯片提供的背光升压。根据芯片的引脚定义去查。

网友:
先换屏试试,拍除是屏幕引起的问题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要知道是哪个芯片提供的背光升压。根据芯片的引脚定义去查。

灯控IC换了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控IC换了  没用

那只能去查条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