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L502X报警5声

楼主(2017-03-29):
DELL XPS L502X报警5声  BIOS刷了桥修了,问题还是一样啊。电流跑1.7   8  大师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大师们  给点建议啊。有没有遇到过嘛,

网友:
COMS电池没电

网友:
都换了  电压正常的

网友A:
屏,主板屏接口重新插拔,屏后面的接口重新插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主板屏接口重新插拔,屏后面的接口重新插拔

都弄了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弄了的,还是一样的问题

查查RTC电路吧,我遇到的也就是屏,屏线,BIOS,小电池,

网友: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