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办公设备维护

楼主(2017-03-29):
我在我家本地开了一家维修的,然后呢有个企业的老板来了两次,意思就是合作吧,我个人是精修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方面的,不过呢,对于做一些企业的办公设备维护还处于小白阶段,打印机复印机没怎么修过,不过我目前已经在一边自学了,我想请教下各位给企业做包年服务的老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和维护技巧呢,一般日常维护的重点实在哪方面呢,系统?电脑硬件维修?还是打印机维修?还是一些耗材的配送?还望一些大神不吝赐教啊。

网友:
在中型企业里做了这么多年的IT告诉你吧,企业维护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单、像公司一般有打印机、复印机、投影、台式、笔记本、集团电脑话,监控、服务器、存储等好多方面,其实在公司里电脑和笔记本,打印机是最简单的,复印机一般都是租的,你需要有点网络基础,平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一些小问题,公司电脑只要配置上去了,一般没问题,就是操作问题。一些软件问题 ,不过网络正常是最主要的。一些公司像共享服务器、软件服务器呀、ERP、CRM等等,主要要保证网络通畅 ,像一般的打印机呀,针式打印机、激光打印机、喷墨打印机呀,一体机呀,你不可能有功夫去修的,一般买得时侯有得是3年质保的,坏了,就让对方换等等等,很容易的,

网友:
谈好价格就行了 不会的找人弄

网友A:
生意都送上门了还不接啊,这么好的事,搞不定的修不好的直接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然后赚差价,你懂的,办公维护应该不复杂,电脑出现些小问题了,上不了网了等等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意都送上门了还不接啊,这么好的事,搞不定的修不好的直接送到专业维修的地方,然后赚差价,你懂的,办公 ...

现在的人都不傻,差价有这么好赚的

网友B:
办公设备比主板维修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公设备比主板维修简单多了,

企业维护的话不光是技术的问题,还有有很多讲究的地方,但是我没什么经验,所以要向有经验的前辈们请教

网友C:
我想请教下:服务器方面的调试设置、2003等,不怎么懂,哪里可以学到呢

网友D:
windows server 2003现在好多企业都不用了,现在都是server 2008 了,主要是因为64位的系统,内存能升级,还有现在windows 2003 在存储备份方面有点不好, 没有server2008的安全和稳定,如果你想学关于服务器这点的话,给你个学习的地方吧----鸿鹄论坛---微软认证  这个模块里面,下载视频看看,关于服务器方面好多,希望你能学习学习

网友:
装个虚拟机,安装个操作系统,下载一些视频看看,不要看电书,看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 server 2003现在好多企业都不用了,现在都是server 2008 了,主要是因为64位的系统,内存能升级, ...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下:服务器方面的调试设置、2003等,不怎么懂,哪里可以学到呢

直接买本书吧,好的书可以打好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