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机械师T57-D1U维修

楼主(2017-03-29):
1.同行拿一台16年机械师T57-D1U来修,机器还在保内的,说是找不到维修站,没法拿过来修,再加上客户自己把保修贴给拿掉了,也保不了。
2.二话不说,拆机,光板上电,电流到0.7不动,凭经验一看bios有问题,机器很新,论坛上还有好机 备份的bios,找x宝上买了一个备份好的资料,先读出原机的bios ,用hex打开一看bios区全是00000,果然印证了bios问题。
3.合成bios,刷机,上电电流开始跑起来,没接屏幕,看电流已经亮机,而且插usb键盘,大小写灯亮,键盘有反应。应该维修结束,
4.装机插屏,开机,晕屏黑屏无显示。。。拆板接外接也无显示,难道bios不对,
5.x宝上有买一个据说是原厂bios,蓝天logo的,刷机,然后再测试晕还是一样,心想会不会是屏问题呢
6.换屏测试也一样,没法,光板上电,测下每个供电看看,发现独显所有的供电都没出来。看图纸发现
DGPU_PWR_EN控制3.3v转换为3V3_RUN后,3V3_RUN作为使能信号发给独显供电芯片,开启独显供电。看图

显卡其他电压也由3V3_RUN来开启,可以自己看图,
8说到这里关键的是DGPU_PWR_EN这个信号没有,它是有pch发出来的,,,查到这里难道pch坏了,不管了,先不到pch,改电路看看

技术活就不说。看图就明白,把3.3直接拉为3.3run和3.33V3_AON,没想到独显所有供电都正常,含pg也正常,上电电流比原来高点,原来0.8-0-1.2-0.9   现在0.9-1.5-1.3-1.7按理说独显应该抓住,接屏晕还是不亮,真的要换pch..........

不死心,又把bios弄一遍,把买的备份好的bios和工厂bios合成了一下,刷机,再测试晕机亮了。到此很多应该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呢,我也这么想,于是我把飞
线给断开,接屏上电,不亮和原来现象一样。。。这里就不明白了,看图纸上的时序DGPU_PWR_EN之前是
DDR3_DRAMRST#,这个信号也出来,就不明白pch为什么不发出DGPU_PWR_EN。。。。。

网友A:
麻烦吧最后合成的亮机BIOS也传一下呗,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比较棘手的,BIOS引起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的故障还没修好呢,原机BIOS被擦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吧最后合成的亮机BIOS也传一下呗,谢谢

今天上的文件大小只剩下2.8m了,明天我上传吧

网友:
bios合成需要合成ME么

网友:
不动me,只动bios

网友:
还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可以可以,,有图纸就好羞了!

网友:
还好有图纸 不然更难搞哦

网友:
断线? 改电路可以亮机应该是断线导致

网友:
DGPU_PWR_EN这个信号应该是跑码之后产生的,在CPU正常工作后,跑码后,桥发出这个电压去开启独显供电

网友:
这机器USB口容易坏   没图纸

网友:
这南桥换了是不是风扇狂转  需要工厂bios

网友:
工厂BIOS 这机器有吗

网友:
这是短线导致的吗?不过这BLOS确定是坏的

网友:
楼主水平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水平高   路过学习下

网友:
你要发的bios???

网友:
有时修飞线能省很多事

网友:
殷总!这机器修好没有?看到你发贴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你这机器最后还是飞线解决的吗

网友:
那个PR88图纸上 标示没装啊 你实物上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