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0JV REV2.1进水上电0.3A

楼主(2017-03-29):
今天修到一台进水的笔记本  华硕N550JV上电0.3A查到2级5V没出来 PR9102这个电阻开路了   当时没注意这个是47K的电阻   我就直接连了一根线 可以开机了  但是接下来的故障让我修的崩溃 拔掉RTC电池就可以亮机  用开机键就不行 电流卡在0.43A 我曹 我一口气换了IT8585E   EC  故障还是一样  妈的  冷静了 几小时后我仔细查看这是47K的电阻   从华硕料板找个故障消失   就这个电阻今天搞死我了  修机器时还是要仔细认真   不然就湿鞋了

网友A:
发现华硕坏电阻坏的特别多。。特别是排阻 故障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华硕坏电阻坏的特别多。。特别是排阻 故障也奇怪

是的 尤其是进水的华硕    今天没够仔细   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网友B:
47K的电阻你直连!真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K的电阻你直连!真有你的。

当时没看  我就直接连

网友C:
马虎大意害死人,还好你挺幸运 麻烦一番故障还是解决了

网友D:
居然没人加分 我带个头

网友E:
直连二级转换不受控导致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虎大意害死人,还好你挺幸运 麻烦一番故障还是解决了

走了不少弯路   直连用开机键上电0.43左右    但是BIOS电池不插可以亮机    现在还没研究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居然没人加分 我带个头

论坛里的大师可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造成的吗  为什么直连BIOS电池拔掉就可以亮机  而用开机键电流上0.43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连二级转换不受控导致的把

但拔掉BIO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的大师可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造成的吗  为什么直连BIOS电池拔掉就可以亮机  而用开机键电流上0.43左 ...

你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情况我也没遇到过

我当时为了省事直连   没仔细看是47K的电阻   饶了好大的圈才绕回来

网友:
当时没注意   就直接连上了

网友G:
路过,学习中阿,额呵呵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中阿,额呵呵

这样的评论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K的电阻你直连!真有你的。

没注意    直接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经验,,,,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参与讨论   别老是学习

网友:
华硕的电阻是什么 情况

网友:
华硕坏电阻坏的特别多

网友: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碰到过 看来以后线不能乱连了

网友:
这些东西还是按照图纸原设计靠谱,上次一个BIOS信号线的3.3K电阻实在找不到,就直接找了个5K的换上
结果时亮时不亮,最后弄个3.3K的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