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5 471版号是11309-2

楼主(2017-03-29):
机器到手是待机0.04,不触发 , 3.3V 5V待机芯片微微发烫,第一反应是芯片坏,测量3.3V电感电压0.2V左右,找了图纸换了一个代用芯片,原芯片是EQ=EC ,51123可以代用,我装了一个20=ED,故障依旧,卧槽,什么鬼,不应该啊,然后看到 3 . 5V 电容不是我们常看到的贴片电容,怀疑他的问题(以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现象),找了两个330的电容更换之,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
你说的是3 5V的大电容吗

网友:
应该是滤波不良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
修宏基本本待机感觉就跟捡钱一样

网友(2017-07-04):
V5-471这款机待机不出3V.5V,触发后出的。你的机器不触发芯片也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