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碁Aspire v5-471G不充电(通病)

楼主(2017-03-29):
宏碁Aspire v5-471G不充电,电池不定时提示红X,有时间能充,但充电电流小。测电池接口SCL电压偏小。从排阻给3脚连线,问题排除。以前遇到过插拔转接线插头或补焊插头可解决问题。想必是碰了运气了吧
忘记拍板号了。
通病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这个机器注意

网友:
不识别电池导致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