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主机A1347 版号820-5509-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9):
  接苹果主机A1347 版号820-5509-A不触发,第一次看到这种主机,有点摸不到头脑,见图:

该机故障不触发,仔细观察了好久,搞懂了基本的供电情况,电源接口供电是有12V的。
判定电源基本是正常的。

测试主板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发现问题,上论坛收图纸,没有图纸,淘宝也没有图纸,有点找不到方向,很迷茫,没有了信心,出去溜达一圈回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不触发哪就从电源接口开始测量吧,看接口
对地阻值为短路,这个主板一下也不敢烧鸡,害怕把故障搞大了,仔细的观察主板上面的电容,测试主板上面的场馆,花了2个小时,没有结果,请教了一下高手,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心一横,冒险烧鸡,电流调到2A,电压调到5V,烧了10多分钟,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加大电压到10V,电流到3A烧鸡,10多分钟后,略感觉主板有点温度,但还是不确定是什么坏了,加大电流到4A烧鸡,效果很明显了,就是这里, 拆掉,对地真常了。
见亮机图
来一张主机大小的图:
最后补充一点,电源的接口是9针的,中间一针正常开机时是有2.6V的电压。大师们看了有用,帮忙加加分吧,感谢!

 会员1214032300鑫豆2024-4-27 01:08
 会员1498340300鑫豆2024-2-14 12:29
 会员11561692元2022-12-12 21:32
 会员4499962元2022-11-16 16:51

网友A:
厉害了,这个好拆吗,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网友B:
诶,单桥的,没饭吃了!

网友C:
这机器怎么长这样

网友D:
正在向大师级别走的过程

网友E:
这个就厉害了,没拆过没修过,是个好例子
拆掉不用补件,对吗?

网友F:
这个苹果主机 看起来不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厉害了,没拆过没修过,是个好例子
拆掉不用补件,对吗?

我是拆了,没有补的,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苹果主机 看起来不好拆

我研究了好久,才拆开了,不好搞,百度有拆机图,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向大师级别走的过程

共同学习进步吧,希望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怎么长这样

这个机器确实很小,不过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诶,单桥的,没饭吃了!

这种机器修起来有饭吃的,就是修到的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这个好拆吗,还没有修过这个机器

我也是第一次修到这个机器的!

网友G:
没图像没点位能修好这苹果,真是很厉害了。

网友:
收了多少小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图像没点位能修好这苹果,真是很厉害了。

发表一下,大家一起学习进步,加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保密的哦,反正是有钱赚的!

网友:
这是挂在墙上的微型计算机吗?

网友:
没有见过   看起来不怎么好玩吧

网友:
这个没电路图和点位修起来是麻烦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這样的苹果还真没修过,谢谢LZ分享。

网友H:
这个难拆的要死   去年拆过一台

网友I:
修过两次都是做显卡的。。。

网友J:
晚餐给自己加个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是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共同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晚餐给自己加个鸡腿

这种机器修起来就是有兴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过两次都是做显卡的。。。

你怎么不把做显卡的过程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难拆的要死   去年拆过一台

就是比较挑剔螺丝刀,如果有合适的工具,是很好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看怎么是苹果牌电磁炉,不是笔记本把。哈哈

第一眼看到,我也是没有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几年前修过一台,不过是电源坏的,还给客户装了个系统

这个电源贵吗/

网友:
我前年也接了一个这机器,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O:
没见过,给我我也不敢烧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见过,给我我也不敢烧

有时候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也是只有这样搞了,冒险!

网友:
短路就是烧机大法好/

网友:
这个机器 在我们这边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