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主机A1347 版号820-5509-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29):
  接苹果主机A1347 版号820-5509-A不触发,第一次看到这种主机,有点摸不到头脑,见图:

该机故障不触发,仔细观察了好久,搞懂了基本的供电情况,电源接口供电是有12V的。
判定电源基本是正常的。

测试主板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发现问题,上论坛收图纸,没有图纸,淘宝也没有图纸,有点找不到方向,很迷茫,没有了信心,出去溜达一圈回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不触发哪就从电源接口开始测量吧,看接口
对地阻值为短路,这个主板一下也不敢烧鸡,害怕把故障搞大了,仔细的观察主板上面的电容,测试主板上面的场馆,花了2个小时,没有结果,请教了一下高手,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心一横,冒险烧鸡,电流调到2A,电压调到5V,烧了10多分钟,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加大电压到10V,电流到3A烧鸡,10多分钟后,略感觉主板有点温度,但还是不确定是什么坏了,加大电流到4A烧鸡,效果很明显了,就是这里,拆掉,对地真常了。
见亮机图
来一张主机大小的图:
最后补充一点,电源的接口是9针的,中间一针正常开机时是有2.6V的电压。大师们看了有用,帮忙加加分吧,感谢!

网友:

怎么搞的,我编辑了很多图片传上去了,都不能看到,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