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8H61-M LX3 PLUS rev2。01不跑码,返复重启

楼主(2017-03-29):
好久不发贴了,今天一个小学同学送来了一片华硕主板,型号:AUSU P8H61-M LX3 PLUS  rev2。01简单的描术了一下,开机不显示,原本以为是内存接触不良,当时工作手中没不时间理他,所以让他放下,一会儿回来取就行了。

插上电源,开机,风扇转了约有10秒左右,返返复复重启,扒了内存,换内存,故障依旧,不跑码,一时不想去找点位图,直接刷了BLOS(刷了三回),无效,看来不是软故障,接着测了各项主供电,发现集显供电无电压0V,一般过了内存,复位后,才出的集显电压,先不管了,接着往下测量,发现靠近PCI-E槽旁边的场管(如下图):源极电压3.3v,控制极4.0V左右,漏极0V,按常理源极,控制极有电压漏极应该有电压输出才对,测量漏极对地也没短路,不想了直接更换该场管,再次测漏极1.84V,有电压了,同时发出内存报警声(因为没装内存),本以为搞定,赶紧插上内存开机,接着又返返复复重启,内存不再报警,依然还是不跑码(测量主板,内存,PCI-E复位,PCI-E时钟,各项供电负载都正常了).晕。。。。。。,

难道是BLOS,不刷过,越过,反正,之前都刷了三次了。

无奈之下,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各个晶振,发现,靠近桥旁边的25M晶振,有一引脚无波形,直接更换25M晶振(从网卡上拆下换上)依旧无波形,难道桥损坏,

测量晶振两脚对地阻值,发现,一脚700欧左右,另一脚无穷大(开路,断线)

拆下晶振测量,发现有一只引脚与斜振电容开路,另一脚700欧左右,但又无明显断线,不管了,飞线,

装上晶振,开机。。。。。。。。。

滴的一声,搞定,收钱:30元

有不对地方,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怎么多出这么多张图片呀??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多谢了,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
仔细观察总能发现问题

网友:
哈哈。。。。。。过奖了,不高不高,彼此彼此

网友A:
25M不起振 也会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M不起振 也会导致无CPU供电

哦,个倒没注意,学习了

网友:
修的好,楼主高名

网友:
三十少了点,不过同学间意思下

支持 反对

网友B:
换个场馆和晶振断线 修得很6,学习了

网友C:
场馆是个什么电啊?没想明白怎么照到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馆是个什么电啊?没想明白怎么照到哪里的?

这样的"场馆"我也没学过,我只知道这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馆是个什么电啊?没想明白怎么照到哪里的?

哦,刚吃饭想了一回,这个所谓的“场馆”是不是指的是,肚子饿了,吃饭,或吃饺子的一个场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场馆和晶振断线 修得很6,学习了

我可没有换这个所谓的“场馆”我换的是这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馆是个什么电啊?没想明白怎么照到哪里的?

还望指教指教一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个场馆和晶振断线 修得很6,学习了

还望指教指教一二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望指教指教一二

打错字了的

网友:
哈哈,赚了好多下载分,多谢,上面这位“场馆”兄了,其实呀,肚子饿了,不一定要去馆子,费用太高,花费不起,我教你一招,又经济又实惠,就是在路边坐着,手内拿只碗,不过为了效果,一定要找只越破越好的破碗,保证,山珍海味少不了(比馆子的还好)。

网友:
你修板子才30?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思路好

网友:
这两天在跑滴滴,兼职,所以一直没上线,我们这边早都30元修了,有时小问题25元。

网友:
晕了,客户今天又拿来了(保修一个月),上电不触发,看来这30元不好拿呀,看看吧

用万用表简单测了一下,发现CMOS跳帽才1。6V,正常是2。5V,问题来了。电池3V,双二极管找不到,不过不急,上次修还留着点位图。

主板电池经过电阻SR73连到双二极管SD1,

测得SD1=3。0V,正常

SD1双二极管又经过电阻SR79连到CMOS跳帽中间引脚

测得SR79=2。60V,正常

测得SR79另一端=1。60V,不正常,难道电阻变质,阻值变大,

不管了,拆了SR79,用线短接SR79两端,测得电压2。6V,OK,果真变质,阻值变大

装上机箱,开机OK,白忙了,没钱收,自个发贴给自个回复,多有意思,

华硕主板的电阻,怎么搞的,常常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