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代换型号

楼主(2017-03-29):
下图为一个航嘉一体机电源主开关管电路,电源型号为hkf2002-32,具体故障可参考我先前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6481-1-1.html,因图中r23,r25,r26损坏表面阻值看不清,所以就先放一边了,直到最近此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6382-1-2.html楼主求同型号电源辅助芯片,正好遇到问了下几个电阻的阻值,于是从新开始拿出来维修,但是发现图中D4故障,而且二极管表面没有文字标识,所以求助一下看各位该用什么二极管代换,我准备用1n4148代换,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应该?。。。怕怕。

网友C:
1n4148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怕怕。

可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1n4148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

Thanks!!!

网友D:
代换成功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代换成功了吗楼主

正在买,成功了来回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D4 是起什么作用呢 隔离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4 是起什么作用呢 隔离信号吗

这个我也看不懂,需要召唤大神了。

网友:
4148很多板子都有

网友:
我这全是插装的

网友:
成功了会重新编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看不懂,需要召唤大神了。

大神 都忙 一般也不会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