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维修

楼主(2017-03-29):
客户拿来这块板插上CPU供电就短路 查出是MOS关有两个短路了以为换了就可以了谁知道换了情况也是没变化 又换了CPU供电芯片还是没用该怎么修呢

网友:
故障短路点没有全部查清 还有短路的地方 如滤波电容。或更换mos管 IC时有虚焊造成新的故障短路

网友:
顶一下吧,加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