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M5010花屏 这样 从哪里下手

楼主(2017-03-29):
戴尔M5010花屏 这样 从哪里下手
戴尔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这样的现象我遇到最多的就是显存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吧,这机器显卡问题通病了。

网友:
干显卡,包好

网友:
还XP系统的,先加焊吧,

网友:
先查显存供电

网友:
基本上是显卡问题 直接换新的把 加焊也会返修

网友:
这种问题明显是显卡或者显存问题啊

网友:
先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AMD的先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从显存下手。

网友:
弄好了 是显存脱焊了 ,加焊好了

网友:
我加焊了两个显存,就是显卡芯片那一面两个没有压散热片的显存就好了,可能没散热片温度太高容易脱焊

网友:
独显 集显? 屏线呢? 大锅你睡醒没有

网友:
显存显卡还有北桥

网友:
算是通病了。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网友:
这种故障基本上是显卡问题 ,楼主赶紧换新的吧!否则客户在找上门来可就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