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X501 INTEL problem

楼主(2017-03-29):
all the volts are coming perfect, i changed bios also and dry also done.. but machine still in the same problem. power not on.. what to do anyone help me resolve this....

网友:
翻译:所有的电压都是完美的,我改变了bios也干了也完成了..但机器仍然在同一个问题。 权力不在...有什么帮助我解决这个....

网友:
测PG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