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触发0.3掉电

楼主(2017-03-29):
再次接到这台本子,上次换的显存这次触发0.3掉电。
一看这死板子 板号都不知道是不是PG10MG 也不标的明确点。看见头疼,我准备刷个BIOS,换了NEC大电容,不行就算逑,去它个仙人板板,英业达的板子看见就烦人,直接报换主板价格。估计修好了以后还有问题,各位修友们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今天刚修好了一台l510 开机电流0.8几 掉电重启,更换大电容可以亮机,但会掉电,有时直接还不触发,电流拉高,最后换掉cpu上下管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好了一台l510 开机电流0.8几 掉电重启,更换大电容可以亮机,但会掉电,有时直接还不触发,电流拉 ...

这么神奇?

网友B:
3板爷干吧,干不好给别 人,送你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板爷干吧,干不好给别 人,送你点分

3板爷是什么??是什么时序吗?

网友C:
CPU电压应该不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电压应该不稳吧,

谁知道呢 就这么干了

网友D:
东芝的大电容直接干吧,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东芝的大电容直接干吧,说不定就好了呢

没好  这个机子不好修

网友F:
老主板了。没搞头。。直接换掉算了。。浪费时间

网友G:
这机器大电容啊 ··其他没什么可修的

网友H:
有NEC大电容的最讨厌了,有时候换了也不一定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主板了。没搞头。。直接换掉算了。。浪费时间

是的 我也这么想的 估计以后显卡也要出问题的  到时候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NEC大电容的最讨厌了,有时候换了也不一定是那儿的问题

是啊 英业达的板子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大电容啊 ··其他没什么可修的

换了不行  换主板了 不搞了

网友I: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啊

大概量了下 抓了下波  估计显卡挂了

网友J:
换了就好 这个板子显卡也有点爱坏 其他没毛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是啊 英业达的板子烦

现在我们这边的维修行情就是,基础的电路简单修修,桥显卡坏了还不如换主板呢,换主板也太贵了,客户也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了就好 这个板子显卡也有点爱坏 其他没毛病

直接换主板了 费心 BGA都上霉了 AMD的显卡懒得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我们这边的维修行情就是,基础的电路简单修修,桥显卡坏了还不如换主板呢,换主板也太贵了,客户也能 ...

简单的修修  动桥动显卡的换主板算逑 有的显卡也要100多 换坏了一块就没什么利润了 还不如报主板

网友K:
感觉只要有这个大电容的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修修  动桥动显卡的换主板算逑 有的显卡也要100多 换坏了一块就没什么利润了 还不如报主板

是呀,还不够费事呢

网友:
先干电容啊 ,

网友:
通病都不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好  这个机子不好修

你们都是老司机 厉害

网友:
干过了 不行

网友:
显卡问题  换了显卡 电流1.6了 还差点意思 有个芯片有点问题 换了试试

网友:
小白一个 没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只要有这个大电容的都有这个通病

这次不是 这个机子遇见三次 两次显卡 这次也是 取了显卡供电 触发0.6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