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880GM-LE 主板一个元件型号

楼主(2017-03-29):
华擎 880GM-LE  求助一个三极管型号 显卡插槽尾部位置 板上标号Q53  烧焦了不知是什么管

网友A:
普通N沟通。。。型号:w04

网友:
一般都是N沟道的三极管或者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N沟通。。。型号:w04

谢谢  弄了个t04

网友B:
华擎点位图怎么找到的  太牛了  华擎h87m pro4的点位图有吗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点位图怎么找到的  太牛了  华擎h87m pro4的点位图有吗  求分享

你想看什么位置

网友A:
版主,能不能提供这个版本号的点位或者图纸呢。。有几块这个型号的,VCC3拉低变成2.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不能提供这个版本号的点位或者图纸呢。。有几块这个型号的,VCC3拉低变成2.4V左右。。。

对不起 不能提供

网友A:
能不能载一图看一下VCC3主要进了那些芯片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载一图看一下VCC3主要进了那些芯片呢?谢谢

你说一个位置号 点位图搜电压 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