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背光不亮求指导

楼主(2017-03-29):
iphone6S突然间黑屏,后来仔细观察是背光没亮,其他功能都正常,没事自己拆机对照原理图量了一下,发现背光灯芯片3539输出到J4200座子的第三脚对地是短路的,自己也是业余搞搞,不是专门修手机的,略懂一点点,望大神指导用一下,该如何下手。

网友A:
用烧机大法,一下子就烧开啦,捡钱。

网友:
不懂再追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烧机大法,一下子就烧开啦,捡钱。

我看那个3539输出只接了两个电容到地,还用烧吗?

网友C:
先拆C4022和C4023电容,拆后测量对地二极体值,若还是适短路,拆芯片

网友:
松香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拆C4022和C4023电容,拆后测量对地二极体值,若还是适短路,拆芯片

我目前也是这个想法

网友B:
背光芯片输出只有 两个电容接地,我想直接拆了再看看,还短就换芯片了

网友:
短路一般都是一路拆的,拆到那个不短了就是那个坏

网友D:
这种大多是电容击穿,少部分是升压击穿。常见附带烧坏二极管,和电感烧断或者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把这些解决了基本能修好。

网友E:
拆电容C4022、C4023,如果还短路拆U4020芯片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电容C4022、C4023,如果还短路拆U4020芯片咯。

是准备拆那两个电容  不行就只有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多是电容击穿,少部分是升压击穿。常见附带烧坏二极管,和电感烧断或者匝间短路电感量下降。把这些解 ...

先拆掉两个电容看看情况再说  呵

网友F:
短路烧下看看,不过你手工不行的话,查出来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烧下看看,不过你手工不行的话,查出来也没用

比起我换ipadmini电源管理芯片,简单多了吧应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背光芯片输出只有 两个电容接地,我想直接拆了再看看,还短就换芯片了

那要不行的话就只有摘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要不行的话就只有摘芯片了!

那样的话就只有拆芯片了

网友:
短路其实最好啦

网友H:
查到问题就好办了。我有一个6s测电压,阻值都正常。也换过显示、背光IC就是不显示。

网友I:
你都知道 了 就下手干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那个3539输出只接了两个电容到地,还用烧吗?

短路的话,直接烧机就行啦。要不你就拆掉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到问题就好办了。我有一个6s测电压,阻值都正常。也换过显示、背光IC就是不显示。

哎 D4020也烧焦了,C4023拆了,不短路了,不知道另外一个二极管和背光IC有没有烧掉,还得着料补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都知道 了 就下手干呀!

拆了 二极管烧的肉眼都能看出来了,接地电容引起短路,拆了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那个3539输出只接了两个电容到地,还用烧吗?

拆掉试试啊

网友:
把相连的电容都拆啦,打值看来短不短,还短就是芯片的问题啦。

网友:
其实用烧机更快。秒杀。只要有烧机电池即可秒杀。

网友:
能查到短路的地方只要不是板层问题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