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的大神给个建议 买哪种好用 实用

楼主(2017-03-29):
示波器的大神给个建议 买哪种好用 实用 ,准备买一个波波 种类太多 不会选
请给个建议 以及说明 感谢!修笔记本电脑多

网友:
搞个普源的用用行了

网友:
1000左右的二手的就好了,没必要买新的

网友:
国瑞安泰信用得非常好 ga1102cal 安泰信的同型号就不行

网友A:
个人使用的是普源DS1054Z 很好

网友B:
预算足够的话,买泰克3000左右的,不足的话,至少也是普源1102.大约1700左右的价格。

网友:
像这款普源DS1102E因该就够用了!价格也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使用的是普源DS1054Z 很好

50M的维修够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算足够的话,买泰克3000左右的,不足的话,至少也是普源1102.大约1700左右的价格。

泰克的比普源好在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M的维修够了是吧?

pojie后是100M  够用

网友:
钛克怎么样

网友:
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泰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克的比普源好在哪呀?

泰克稳定皮实,普源国内做的也不错,维修都能满足日常需求

网友:
想便宜的  就普元 好点的就泰克  不建议买安泰信

网友:
建议你买 爱普生的  比较便宜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买那么好的

网友:
买普源DS1102E,经济又实惠

网友:
国产普源就挺好的

网友:
我用的普源还可以维修抓掉电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泰克的比普源好在哪呀?

首先是准确性,例如晶振,谱源的会有误差32M的晶振测量在32.6XX~32.8xx。但是泰克的不会,泰克的会在32.7685。以前抓ADS信号,都是用泰克的。国产的10有8次抓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