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安装2017最新款MacBook Pro A1706安装Windows双系统

楼主(2017-03-29):
2017最新款MacBook Pro ,Mac OS版本为10.12.3,安装WINDOWS双系统,已成功安装

安装图如下: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有事您Q我

大功告成 ! 坐等收钱

网友A:
这个还是单硬盘 的 装和旧机器有点不一样  要把镜像 直接拷到桌面 选择就可以  但是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fusion 混合硬盘的安装双系统?混合硬盘的 我装双系统 死活进不去 也是最新的苹果一体机 一两万块钱的 最后还原成苹果系统给客户了 研究了一天没有研究出来 客户急着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单硬盘 的 装和旧机器有点不一样  要把镜像 直接拷到桌面 选择就可以  但是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fusio ...

混合硬盘的我昨天刚装过,安装也是和以前一样的啊,直接用bootcamp把win8.1或者win10的镜像做成安装u盘,再下载驱动进去,重启再安装win8或者10就好了,一点也不难啊

网友:
我装苹果机不用BOOTCAMP,因为它根本下载不了,从官网上下又不知道是什么版本,我直接在苹果系统里面划分好分区用WIN10的安装U盘直接重启安装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合硬盘的我昨天刚装过,安装也是和以前一样的啊,直接用bootcamp把win8.1或者win10的镜像做成安装u盘, ...

不行啊 搞了BOOTCAMP之后 然后进到win10安装界面在选择 “你想把WINDOWS”安装在哪里 我们当然是选择bootcamp的分区啦 但是你选择下去之后 就会提示 我们无法创建分区 也无法使用现有的分区,怎么弄都不行

网友:
我也装过 ,最后没装win10 装的win8.1  装win10提示 第一个分区为mbr分区 请转换为gdp分区

网友:
这款新机器确实有些难装,没有USB接口,全TYPE-C接口,还得有转换器,这款只支持安装W10系统

网友:
这款新机器,没有USB接口,全TYPE-C接口

网友C:
楼主系统在哪里下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D:
请教,激活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激活问题如何处理?

网上下载WIN10激活工具,如KMS8,KMSpico9.05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系统在哪里下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上都有的,推荐下QY版的,其他版本目前好像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系统在哪里下载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http://www.pc6.com/mac/gj_715_1.html这里有下载

网友:
昨天遇到一台1706,把win0拷到苹果系统下面,可以选入,也分好区,也下载好苹果Windows驱动,自动重启进入就一直提示recovery,恢复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的win10  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给客户了,客户说有办法联系他,求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C:
我说的是可以安装进去的那个win10在哪里下载,我怀疑是我win10的问题,但是之前都是可以装进A1504的,不知道原因,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可以安装进去的那个win10在哪里下载,我怀疑是我win10的问题,但是之前都是可以装进A1504的,不知 ...

是的,WIN10版本不兼容重启就会提示recovery,恢复系统 界面!我也遇到过

网友C:
那可以把你装好的那个win10 系统分想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把你装好的那个win10 系统分想给我吗?

和安装win7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C:
我是说你安装的win10系统 分享给我,我的win10安装后都提示要恢复系统!不是方法是你的win10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你安装的win10系统 分享给我,我的win10安装后都提示要恢复系统!不是方法是你的win10系统!

cn_windows_10_enterprise_x64_dvd_6846957.iso (3.88 GB)

网友:
新款的只支持WIN10的,我装双系统也很少用BOOTCAMP  安装,因为下载驱动的时候进度条压根过不去 ,直接进磁盘分区工具,划分一个区给WIN系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