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60e-i7 d4掉电

楼主(2017-03-29):
神州k660e-i7 d4的本子,板号:6-71-w3s50-d02a,开机5到二十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不断重启,断电重新开机能触发。有那位修过这种问题的,请指点下。附件内有图纸和bios,

网友A:
我有修到过,搞定了

网友:
跑PWRBTN这个信号,连接 的有个8脚管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但是是其他机器  好像是这个版号 没有修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奇葩故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修到过,搞定了

哥们 你搞定是那个芯片呀 那个位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搞定是那个芯片呀 那个位置的

我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触发那块的,你一看图就知道了,跟别的触发不同,它是通过一个芯片的
8脚的,

网友:
没看到有经过那个8脚的芯片啊!

网友:
还有那位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看一下。

网友:
尼玛  这款板子第四片了没修好    都没信心了  不敢大干怕陪了夫人又折兵呀   有修好的高手多多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触发那块的,你一看图就知道了,跟别的触发不同,它是通过一个芯片的
8脚的,

我手里有3片这个板  两个不亮机   一个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触发那块的,你一看图就知道了,跟别的触发不同,它是通过一个芯片的
8脚的,

不亮机的偶尔能开起来一次

网友: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
我这个开机一会就掉电或重启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的,楼上说八个脚的管子是哪一个啊 解救啊

网友:
查下保隔 有没有完全通

网友(2017-05-05):
最后这板子搞定了吗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不知道先刷bios能不能好

网友:
开启5v的那个家伙试试看

网友(2017-06-27):
我这上电到0.1  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触发芯片正不正常不是ec 是8脚的那个家伙 开关接口那里跑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3v 5v 的en开启有个6脚的控制管。。你换了看看

网友C(2023-01-28):
我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给负载的情况下可以5-6小时不掉电,待机2分钟直接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给负载的情况下可以5-6小时不掉电,待机2分钟直接掉电

还需要一个下载分,不知道为啥需要弄成2个压缩包,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