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3DE2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3-29):
1.故障现象:上电全板不复位,不跑码 2 .维修思路: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的顺序
3. 故障原件:CPU电源芯片 42脚一个贴片电容漏电,拉低了42脚VCCDR 电压,CPU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不出CPU供电。
4.维修过程:首先测全板供电,发现内存供电,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全部正常,单单没有CPU供电.按照Intel 芯片组主板上电时序,总线供电正常之后就应该开启CPU供电.立马找出CPU管理芯片L6716的图纸,查其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1)第三脚VCC脚供电正常,为11点几伏,16脚outen开启脚也正常,为3.14v的高电平,26---33脚的VID脚有高低电平组合,正常。仔细看图纸,发现还有一个42脚VCCDR供电脚没有测,一测果然发现了问题,该脚为0.48v的低电平,断电测量该脚阻值为15欧,偏低了,供电脚正常情况下应该有几百欧以上吧,也应该为高电平。发现了故障部位(一个人拍照片太难了,测试这几个脚的过程没有拍下来。)
(2)思考了一下,故障应该有另个可能,一是CPU供电芯片的42脚内部损坏,拉低了42脚的电压,要真是这样,就得换CPU电源芯片,我正好也没有这种芯片换。第二是外接的原件有损坏,拉低了42脚电压,尤其是电容。该主板没有电路图,只好顺着42脚跑线,真发现连着2个贴片小电容。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把这两个贴片电容吹下来测试,发现其中一个真的坏了。漏电了,脱离主板后测试阻值也为12欧姆(电容太小,一个人不好用镊子夹着拍照片)。接着换掉这个小电容,主板正常跑码了。顺便测量了一下修好后的42脚电压,为10点几伏。

网友A:
一般像这情况都不会注意那个脚位的,谢谢LZ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像这情况都不会注意那个脚位的,谢谢LZ分享,加分支持

其实需要细心就行,供电脚都不要放过,至于这个42脚干神马用的,就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需要细心就行,供电脚都不要放过,至于这个42脚干神马用的,就不懂了。

我还没测过这个脚位,是不是其他供电芯片也有这个VCCDR

网友:
楼主细心 思考到位

网友:
这个也是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之一,值得注意

网友:
师傅真够细心的,连这个脚都测到了!!

网友C:
请问楼主,开始是“仔细看图纸”,后来又“该主板没有电路图”,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开始是“仔细看图纸”,后来又“该主板没有电路图”,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只有CPu电源芯片L6716图纸,网上可以找到,但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基地也没有。

网友:
细心加耐心,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楼主思路很清晰,理论扎实啊,修机老手了吧

网友:
楼主编辑的文章顺序让人看了一目了然,不错,条理很分明~,点个赞,今天没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路很清晰,理论扎实啊,修机老手了吧

我算什么老手哦。轩辕思天这样的人物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没测过这个脚位,是不是其他供电芯片也有这个VCCDR

根据印象,其他的芯片好像没有这个名称的电源脚。

网友:
楼主真细心 学习了

网友:
有芯片的pdf好修一点

网友:
图上那种CPU供电的QFN  感觉很难焊好

网友:
引脚外露部分很短

网友:
VCCDR是给下管运放供电的,没有就会下管没波

网友:
哦。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