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18E代换8517E

楼主(2017-03-30):
华硕X501键盘WRe不能用...换键盘一样不能用...各种测试怀疑IO有问题手上有么有客户急用没办法用8518E代换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唯一不足的就是风扇不转.找了一个3.3接上去交货.兄弟们遇到的话放心代换

网友A:
我昨天修个华硕  本身是kb9012 我换了个kb9018刷上程序 键盘就有的按不起 有的穿件 用kb9012刷就可以

网友:
楼主技术好  手工跟好 厉害

网友B:
这个EC里面好像不需要写入程序?

网友C:
风扇不转跟这个EC代换有关系吧

网友D:
尽量同型号代换,不一样可能部分功能不可用

网友:
能代换最好,我也是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修个华硕  本身是kb9012 我换了个kb9018刷上程序 键盘就有的按不起 有的穿件 用kb9012刷就可以

这个不代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里面好像不需要写入程序?

对这个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不转跟这个EC代换有关系吧

有关系呀 开始看一个帖子也是说的代换后风扇不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尽量同型号代换,不一样可能部分功能不可用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客户一早要走 晚上才给我 没时间订芯片了

网友:
这个也只能应急用一下  最好还是换一样的

网友E:
唯一差别就是风扇不能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唯一差别就是风扇不能控制

嗯...嗯 ...就只发现风扇不转 其他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 ...就只发现风扇不转 其他都正常

应急的时候可以这样搞

网友:
这个EC没有程序好像

网友:
这个EC 到底有没有程序?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