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苹果十年老本维修

楼主(2017-03-30):
820-2279-A主板板号,965集显,客户描述说灯不亮不能开机,验证故障后拆机测得主板供电3。0V有,3。3V有,5V有,但灯不亮,J6900第五脚无电压,D6900损坏丝印为P7,把USB接口处的一个P5更换到此位置后不短路了,但J6900第五脚还是无电压,但此电压来源为U6990,而U6990主供电没电压,此电源来源为Q6940。没金币了,下载了个据说主点位图的结果屁都不是,结果彻底没金币了,,。。。。。。满板找不到Q6940,满板量,最后终于在J6900附近找到了,此三极管主供电有了,开启是由Q6910和中间一个100K电阻连起来的,加焊了一下Q6910。灯亮了,为了稳定,今天晚上先搁一晚上,看看凉了后效果怎么样,希望明天稳定后直接装机。

网友A:
楼主应该配上图 看着才有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配上图 看着才有路啊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清楚这个论坛发贴子是怎么把图传上去的,除了附件里面我传过BIOS,而且我还不知道有些资料怎么设置金币和权限,,,,,,,搞得每次都缺金币啊,严重缺啊

F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清楚这个论坛发贴子是怎么把图传上去的,除了附件里面我传过BIOS,而且我还不知道有些 ...

上传图片很简单的,点击那个图片的标志,然后就出来选择你做好的图 上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