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la 5472p

楼主(2017-03-30):
收到 dell的机器  啪啪拆开 一看 有动过 io的痕迹
二修
仔细 的瞅了瞅 发现还有 掉件 的情况
插表 0.01 开关有3v
不触发
没有35
先补件 因为焊盘都掉了 所以只能 飞线 先上上在说
之后 测 还无 35  测 有主供电 无 线性0.2 啥也不想了 先换 之
说 6237 也可  就 料板拆之 装上 结果 没有好使
继续 翻料板 翻到同型号 装上 亮之
普天同庆

网友:
二修主板毛病多,但这之乎者也的也是醉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x 文言文 学的也不错

网友:
原来的是51427   8206 还是什么?、、、、、

网友:
飞了几根线 就成了大神

网友:
哎,现在没有金刚钻缺揽瓷器活的人太多了才导致这么多二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