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板号MC110 上内存后不开机求原机备份BIOS资料

楼主(2017-03-30):
联想主板,板号MC110 上内存后不开机求原机备份BIOS资料
客户送上述电脑主板,各供电和打值好的,先要从BIOS资料排除故障,求分享它的资料,

网友:
没修到过这机器

网友:
X宝看看有不吧

网友:
这机器还修啥子 直接换板

网友:
上内存后不开机?难道不上内存就能开机吗,描述故障不清晰

网友:
没有维修过这个机子,

网友:
主板图片拍个照片看下,上面的条码要拍清楚

网友:
淘宝去找找,论坛找不到只有上淘宝。

网友:
没有bios 淘宝看看

网友:
我也没有。但是支持你。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话,仔细看一下主板,是不是有两个放电跳线,都放一下,还有查一下原来是那种机箱,十升小机箱,如M8000s主板上有一个监测机箱盖开合的开关,如果检测未关好盖,也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