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n2412 电源板烧

楼主(2017-03-30):
HKC n2412 电源板烧  芯片是ob2263  周围的保护电阻坏 还有开关管   查了资料 把对应的电阻换上后  ic的vcc供电12v微微跳动 后级5v正常  接上5v后 后级拉低成3点多伏跳动    把电容换了一遍没解决  然后测了   回路 没问题 不过还是把光耦和tl431更换 还是一样    在想是不是我ob2263周边的电阻我换错了     求高手决解  在线等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芯片换没

网友:
又换了一颗 还是一样

网友A:
芯片周围电容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周围电容看看

vcc供电电容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供电电容换了 还是一样

你换了mos管?   有没有换对啊

网友B:
换了个9N k60可以用吧  我一般都是换这型号的

网友:
感觉 还是芯片外围元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了mos管?   有没有换对啊

这个楼主也没上图 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C:
没有就改呗    要不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直接换板子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修好了   就换了一颗电阻就OK了    ob2263第四角是接着一颗3300的电阻 当时没找到 就找了可301的代换上去
    刚刚报废板看到了一颗3300电阻就想起来了  果断换了就ok     修了那么久差30欧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9N k60可以用吧  我一般都是换这型号的

上个电源板 实物图吧
原来的MOS管 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就改呗    要不买个二手的也不贵

修的 还是比买的成本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就换了一颗电阻就OK了    ob2263第四角是接着一颗3300的电阻 当时没找到 就找了可301的代换上去 ...

4脚是电流检测

ob2263第四角是接着一颗3300的电阻 当时没找到 就找了可301的代换上去
    刚刚报废板看到了一颗3300电阻就想起来了  果断换了就ok     修了那么久差30欧就不行了

3300 是33欧 301是300欧
看来是 差的太多了 引起的

网友:
外围电路认真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就换了一颗电阻就OK了    ob2263第四角是接着一颗3300的电阻 当时没找到 就找了可301的代换上去 ...

怎么会差30欧姆啊,是差了10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差30欧姆啊,是差了10倍啊。

3300是330欧呀

网友:
你那个PDF中圈错一个电阻了吧?
显示器开关电源中,开关管S极到地的电流取样电阻基本不会大于1欧,你那个电阻应该是取样电阻到芯片第四脚的限流电阻是330欧,这个电阻330-1K都有,视具体电路不同而取值不同。

网友F:
维修很辛苦,细心更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网友G:
实在不好弄的话 换个板子 有的板子也不贵

网友H:
电阻可能换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可能换的不对,,,,

对啊 已经查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在不好弄的话 换个板子 有的板子也不贵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维修很辛苦,细心更重要,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以为没关系的

网友G:
对吧  不能在一个机器上浪费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吧  不能在一个机器上浪费时间啊

查了一下板子才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为没关系的

下次就知道了,等于多个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板子才十块钱

哈哈哈,我很多都只修明显故障的,遇到难查的,直接先看看板子价格,贵了就研究下,便宜的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板子才十块钱

便宜直接换吧

网友I:
查启动电阻,电容,ob2263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换了个9N k60可以用吧  我一般都是换这型号的

够了一般都是用7N60

网友J:
你开关管S对地电阻换了吗?0.3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开关管S对地电阻换了吗?0.33欧

不是换的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够了一般都是用7N60

以前我师父应该是用7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启动电阻,电容,ob2263

icob2263第四脚电阻没有换对

网友B:
不过已经修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过已经修好了

修好也行 可以多赚点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以为没关系的

这个不好说  有的可以通用 有的就不可以!。。维修都是要多试几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修好也行 可以多赚点了

感觉没有 太耗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好说  有的可以通用 有的就不可以!。。维修都是要多试几次!

就是 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有 太耗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对啊 维修时间都是金钱

网友L:
电流检测阻值差10倍,难怪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流检测阻值差10倍,难怪如此。

?????    3300  301  差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