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g41mL 有cpu供电,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7-03-30):
查PG ,由供电芯片2脚输出,连电阻,再接Q602三极管B极,C极再接三极管Q603 B极,Q603 C极接R605 3.3Vs上拉.   实测R605 一端有3.3V,一端没有。   看R605还接个电容接地。去掉电容后,正常

网友A:
说到2脚发出VRMPG,我打赌肯定是RT8802A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上个图纸看看多好,简单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到2脚发出VRMPG,我打赌肯定是RT8802A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这类型的主板大部分都是采用RT8802A+DB-XX系列的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类型的主板大部分都是采用RT8802A+DB-XX系列的啦。

一看就知道是修了不少的铭瑄,昂达,盈通,梅捷,双敏,七彩虹这样的通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修了不少的铭瑄,昂达,盈通,梅捷,双敏,七彩虹这样的通路板

必须是滴。。几乎每次修都秒了